RSLogix5000软件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4-07-22):
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出现错误:无法创建项目文件,找不到module配置文件,表示可能未安装module配置文件。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要先组态吧,试试看再说1

网友B:
控制器型号选了没?还有对应版本。。。。

网友C(2014-10-30):
你的软件缺少AO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软件缺少AOP文件

可能是WIN7系统的问题,我是把17、18、19、20版本的全都装上,然后卸载17、18、19,但保留其配置文件就解决了。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是缺少AOP文件,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D:
楼上都是大神啊。。。膜拜

网友E(2014-12-25):
楼上都是大神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