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与机电式继电器的比较

楼主(2014-07-22):
  首先,由于固态继电器在操作中不会产生电弧,因而具有高稳定性;而对机电式继电器而言,触点闭合时会产生电弧,一段时间之后,触点的阻值会逐渐增加直到触点完全被销毁,最终使该继电器失效。这一差异使固态继电器可以进行表贴,而机电式继电器需要安放于IC插座中以便替换。

   其次,固态继电器只需用电阻将LED的驱动电流限制在10 mA左右;而机电式继电器则需要几百毫安的电流驱动感性线圈,由于大多数逻辑门和CMOS IC都能够直接驱动LED,因而使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帮助减少方案的成本。再次,固态继电器的小封装尺寸也可以满足高密度布板的需要。

   最后,对机电式操作而言,得到稳定的输出需要把去反跳时间计算进去,这样EMR的有效开关时序被增加到5 ms以上,固态继电器则提供快得多的1 ms以下的开关速度,显著提高了数据的吞吐量。固态继电器也有其自身的限制,从而造成某些应用暂时无法离开机电式继电器。

   首先,固态继电器导通电阻范围在50m?到100?之间,导致加载电流时产生显著的热量,然而由于功耗的限制,固态继电器的电流驱动能力通常被限制在5 A以下。

   其次,高频信号可以在寄生的关断状态电容中形成通路而通过,关断状态电容低至0.5 pF的固态继电器可以隔离100 MHz的信号,但是如果有很多通道存在时,更低频率的信号需要被考虑是否对设计有影响。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固态继电器的关断状态漏电流。尽管这个漏电流在室温时低至pA级,然而随着工作温度的升高,漏电流可以高到10μA,这对设计也会造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