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组态王和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

楼主(2014-07-22):
哪位朋友用过组态王和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哪个好用、?不想被一步一步的绑架,要就痛快的一次性到位。

网友A:
我给你推荐一个比两者都好用的 xArrow, 可以在www.xArrow.com下载

网友B(2014-12-09):
两个都差不多,如果以前用过类似的软件,那很快就能上手,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做做项目。但是两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用在小的系统上还是还是可以的,数据量稍微大点的系统就会很不稳定。而且功能不是很全面,可开发性有局限性。容易上手,价格便宜,稳定性稍弱于进口,在小的系统上看不出来,大系统就很容易分辨出来。我现在用的力控,说心里话,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多。

网友C(2015-01-19):
试试JMControl,稳定,功能强大,只要你C够熟悉,能完成很复杂的功能。

网友C:
JMControl还是真正的3D组态软件,使用的Opengl开发,但3D制作比GDI要复杂

网友D(2019-01-17):
用过的人太多了,你要干嘛?

网友E(2019-07-09):
看你关注哪些功能,后来选择了什么,分享一下

网友F(2026-03-16):
       我也关注了一下力控,一般设备IO驱动刚开发出来或多或少总有点BUG,一般都是一直改进更新中,在力控官网没看到设备IO驱动补丁,不知道是没有更新还是没有公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