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PCI?

楼主(2014-07-22):
什么是CPCI? 这个在工业中用处大吗

网友A(2015-04-16):
CPCI(Compact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简称CPCI,中文又称紧凑型PCI,是国际PICMG协会于1994提出来的一种总线接口标准。是以PCI电气规范为标准的高性能工业用总线。CPCI的CPU及外设同标准PCI是相同的,并且CPCI系统使用与传统PCI系统相同的芯片、防火墙和相关软件。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致的,因此操作系统、驱动和应用程序都感觉不到两者的区别,将一个标准PCI插卡转化成CPCI插卡几乎不需重新设计,只要物理上重新分配一下即可。

为了将PCI SIG的PCI总线规范用在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1995年11月PCI工业计算机制造者联合会(PICMIG)颁布了CompactPCI规范1.0版,以后相继推出了PCI-PCI Bridge规范、Computer Telephony TDM规范和User-defined I/O pin assignment规范。简言之,CompactPCI(以后简称CPCI)总线 = PCI总线的电气规范 + 标准针孔连接器(IEC-1076-4-101) + 欧洲卡规范(IEC297/IEEE 1011.1)。

CPCI技术是在PCI技术基础之上经过改造而成,具体有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采用PCI局部总线技术;二是抛弃IPC传统机械结构,改用经过20年实践检验了的高可靠欧洲卡结构,改善了散热条件、提高了抗振动冲击能力、符合电磁兼容性要求;三是抛弃IPC的金手指式互连方式,改用2mm密度的针孔连接器,具有气密性、防腐性,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并增加了负载能力。

CPCI所具有的开放性、高可靠性、可热插拔(Hot Swap),使该技术除了可以广泛应用在通讯、网络、计算机电话整和(Computer Telephony),也适合实时系统控制(Real Time Machine Control)、产业自动化、实时数据采集(Real-Time Data Acquisition)、军事系统等需要高速运算、智能交通、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水利等模块化及高可靠度、可长期使用的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