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多功能面板怎么回到 系统桌面

楼主(2014-07-22):
西门子多功能面板在程序画面里设置什么按钮能回到 操作系统画面 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做一个按钮,返回首页即可

网友B:
    做一个按钮,在 参数中使用调用退出系统 的就可以 !这样就退出 HMI 运行系统 ,返回 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