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变频器报“OL3”

楼主(2014-07-22):
有两安川G5变频器,一台用一天左右报"SC"负载短路,,另一台上机就报“OL3” ,客户说是同一台机器上测试,  OL3看了参数L6-02  L6-03 都是出厂设定值, 请问报OL3要怎样改一下参数?      客户说重新放一台上去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查手册看操作方法吧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把L6-02,L6-03都增大。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把L6...

你好,有几台出是出厂设置值,L6-02  150%    L6-03  0.1S    其它几台都不会,,,就这台会,,,会不会硬件有问题?可以增大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排除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但也要考虑负载是否过大,或者是启动时电流过大。

可以考虑将L6-02设为200%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5-09-11):
安川机器保护功能还是蛮强大的

上电就报和一运行就报“SC”一般模块坏了,也有驱动坏的

运行过程中报警先查看监视电流,再判断

专业安川维修服务

电话:15606768918  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