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线工业RTU?

楼主(2014-07-22):
什么是无线工业RTU?

网友A:
 工业使用的就是环境不同,可长时间使用,可超负载运行===

网友B:
RTU英文全称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系统。

RUT具有的特点是:

1:通讯距离较长

2:用于各种恶劣的工业现场

3:模块结构化设计,便于扩展。

4:在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领域的水利,电力调度,市政调度等行业广泛使用。

RTU 产品目前与无线设备,工业TCP/IP产品结合使用,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C(2015-07-15):
说得都在理。

在电子产品方面:
有商用级、工业级和军用级产品,一般来说,军用级最高,工业级次之,然后是商业级,最后是民用级。

RTU英文全称 Remote Terminal Unit,中文全称为远程终端控制系统。

RUT具有的特点是:

1:通讯距离较长

2:用于各种恶劣的工业现场

3:模块结构化设计,便于扩展。

4:在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领域的水利,电力调度,市政调度等行业广泛使用。

RTU 产品目前与无线设备,工业TCP/IP产品结合使用,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唐山平升工业级智能RTU专题网站:www.data86.com

普通GPRS/CDMA无线RTU、

低功耗太阳能供电型GPRS无线RTU、

微功耗电池供电型GPRS无线RTU、

微功耗电池供电型433M无线RTU等等都是工业级无线RTU

网友D(2016-09-01):
工业设计  三遥功能是比较典型的特点。

网友E(2017-01-05):
通俗点说就是带GPRS功能的,带一定IO口的,支持MODBUS或自定义协议的透传模块。可以看下广州巨控的无线远程终端GRM200的方案,功能很强大。

应用案例说明:

   湖南某客户使用GRM200做水泵远程自动控制,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模块本身带的输入输出和内置的逻辑功能取代PLC

   GRM200具备高可靠和高精度的8输入(模拟和数字可选),4输出,内置了基于表达式的逻辑功能,比梯形图更为简单易懂,在完成无线通讯的同时,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小型PLC使用,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价比和可靠性

硬件配置和功能如下:

 1:液位传感器接入GRM200自带的模拟量输入, 4-20mA对应0-20米水位量程。

 2:在当前水位达到高水位7米时,启动水泵,低于低水位5米时要求停止水泵。 水泵直接用GRM200的继电器输出控制。

 3:水泵的故障开关信号接入GRM200自带的开关量输入,闭合表示水泵有故障。

 4:通过手机网页能查看水泵,水位的情况。水泵有故障时,值班人员可以收到短信和报警。

 5:工程师在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2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网友F(2017-11-29):
如果自己用小型PLC和DTU组装个系统,是不是也可以叫做RTU?

网友G:
个人感觉应该是个小的应用,RTU的应用面很广,希望大家一同来探讨!

引用 网友F:
如果自己用小型PLC和DTU组装个系统,是不是也可以叫...

网友H:
北京爱德佳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gprscdma/3g/4g无线数传DTU、路由器、数据采集设备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物联网产业的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产品研发积累,我公司在软、硬件等工控领域内形成系列产品,并成熟应用于环保、水利、电力、油田、智能交通、管网等行业。随着物联网技术与产业的迅速发展,爱德佳创公司推出了成套的物联网产品和典型应用解决方案,同时根据客户的实际应用需求,为用户定制、开发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