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保存

楼主(2014-07-22):
在PLC和电脑通讯时,关掉电脑里的PLC程序,然后再打开,重新下载通讯,忽然发现M0.0常开触点接通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掉电记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这样,或是 设备上的条件满足它为 1 状态

网友B:
分析:

1、电脑和PLC相连时候,M点事什么状态。

2、程序中是否有的地方给置位了。

3、重新下载之后,应该不会记忆的吧。这个要看你程序下载在哪个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1、电脑和PLC相连时候,M点事什么状态。2、程...

 第一次下载,按下启动I0.0,置位M0.0,程序中,没有复位M0.0的指令,我关掉程序,然后重新打开程序,再次下载启动,没有强制任何点,监控程序,M0.0处于接通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了保险起见,原先程序里M0.0输出到Q0.0,停止时,我在他们中间接了一个常闭触点,现在我该用置位复位的,很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