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4-07-22):
一台132KW的电机负载是一开机400A的断路器就跳闸,后来空载时又可以启动,检测下三相电压和电流也都平衡,相相间的电阻和相地间电阻也正常,再启动时,现在是星形转换成三角形是就跳闸,时间调长夜不行,后来调短又可以,现在就是偶尔可以启动偶尔又不可以,有哪个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鼠笼条的问题啊?还是?泪奔求助

网友A:
估计断路器出问题了,换个新的吧。容量换成500A的

网友B:
断路器的规格不一定那么准,所以不能用断路器做电机的过载保护。运行情况已经证明断路器有问题,换新或换大一级。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断路器容量小了,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会有个冲击电流。断路器只能躲过星型启动时的电流,没法躲过星三角转换时候的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断路器出问题了,换个新的吧。容量换成500A的

同样的断路器,另一个160KW的电机都不会跳闸,我把132KW电机的电源线接到这个断路器也是跳闸!所以断路器肯定不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断路器容量小了,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会有个冲击...

一开始的时候还负载工作了好几天   就是最近出状况了,断路器一定没问题,我把一台160KW也是400A的断路器拿过来用,也是跳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断路器...

 断路器和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参数匹配有问题。不同的电机启动电流不同,星三角转换的时候冲击电流也不同。也有可能是电机参数的微小变化,导致启动电流的变化。建议换个大点的断路器试试或是监测一下启动时的电流变化。

网友D:
断路器不正常很常见

网友E:
断路器和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参数匹配有问题。不同的电机启动电流不同,星三角转换的时候冲击电流也不同。也有可能是电机参数的微小变化,导致启动电流的变化。建议换个大点的断路器试试或是监测一下启动时的电流变化。 同意以上说法  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检测一下

网友F:
监视电流,然后分析原因!

没有电流监视数据无法正确分析

网友G:
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呢,,貌似负载变化,也会引起电流的变化,,像传送机等恒功率负载,转速不影响功率大小,像风机,离心泵这种转速不一样,电机的功率也就不一样,电流也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呢,,貌似负载变化,也会引起电流的...

我现在是空载情况下都偶尔可以启动,偶尔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路器和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参数匹配有问题。不同的...

后来我把这台电机调到我们另一台正常工作的机器上,这电机也是偶尔可以启动,偶尔不可以,还是空载情况下!

电机出这种状况一般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puliz...

我把电机调到另一台正常工作的设备上,空载启动,它也是偶尔可以启动,偶尔不可以。应该就可以判定是电机问题了。

电机出现这种状况一般什么原因,会不会是鼠笼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

 这个还真不太好处理,也只能怀疑是鼠笼条的问题了。如果是鼠笼条断裂的话会有振动和噪声增大。还是建议监控一下启动和运行的电流,鼠笼条断裂的话运行时的电流波动会比较厉害,应该特别注意一下不能启动时的三相电流。

网友H:
每台电机的启动及星三角转换的峰值电流是不同的,你要考虑开关的Im值是否匹配。

网友I:
哎,这么麻烦,我是做工控技术及卖工控产品。我建议你用软启动器来启动。。这个问题就不哪么纠结了。。

网友I:
对了,接触器你原来肯定有。只要一个做旁路输出就好了。。QQ:185505271  具体技术,QQ细谈

网友J:
这种情况如果你能确定不会电机的问题(局部阻值低,摇表摇一下),那就是你的线路的问题,确定一下你的线有没有那边接触不好还是有线头松了,紧一紧,接触器触点氧化严重不严重,都可以查一下,还有400A的空开有没有问题,可以换一个好的试一试,慢慢确定哪里的问题,一样一样的排除很快就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