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07-22):
温度控制器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温度控制器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温度控制器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安装与接线。在确认接线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方可送电试机。

2、新购买的温度控制器应进行使用前的检定,然后再投入使用。

3、温度设定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工艺参数的执行,进而影响温度的高低。因此,开机前应认真参照工艺参数,选好温度设定值,以免造成温度偏差。对于动圈式温度控制器,当温度在设定值范围附近,指针高于或低于设定值,个别仪表指针会出现卡滞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仪表表面,指针便会回到设定值附近。

4、是电偶(热电阻)因素。由热电偶引起的温度控制器不准的原因基本有两个:①分度号不匹配,原因是更换热电偶时未仔细了解仪表分度号,以至于错用其他分度号的热电偶,其后果是使仪表的温差偏大(十几摄氏度到几十摄氏度不等),使温度处于失控状态,造成线缆表面发粗或烧焦现象。故更换热电偶一定要细心,分度号不能错。②热电偶与检测点接触的松紧和深度也会引起仪表温度的偏差。常见的错误用法有:热电偶直接夹在加热圈内或热电偶直接浅放在检测点的孔内,未加弹簧压紧固定,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不能反映该检测点的真实温度。正确的方法是将热电偶垂直插入检测孔内,最小插入深度应是保护管外径的(5~8)倍且有弹簧固定,这样才能反映其真实温度。

网友A:
温度控制器是利用感温流体热胀冷缩及液体不可压缩的原理而实现自动调节。当控制温度升高时感温液体膨胀产生的推力将热媒关小,以降低输出温度;当控制温度降低时感温液体收缩,在复位装置的作用下将热媒开大,以提高输出温度,从而使被控制的温度达到和保持在所设定的温度范围内。 例图来自上海哈陆拉

双金属片温控器工作原理根据物体热涨冷缩原理。热涨冷缩是物体的共性,但不同物体其热涨冷缩的程度不一样。双金片的两面是不同物质的导体,在变化的温度下由于涨缩程度不一样而使双金片弯曲,碰到设定的触点或开关,使设定的电路(保护)开始工作。

色温型温控器,工作原理系采用一些涂料在不同的温度下会产生不同的色彩的原理。比如用液晶在不同温度下,就可以产生不同的颜色,再用摄像头类的色彩采集器以给电路提供不同的数据,从而对电路进行控制。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