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继电器实现3种不同的电压转换?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侠:

      你们好!

    小弟最近做一个工控项目,三种不同的交流电压176\220\264V,计划用三个调压器设定好!

需要做LED灯具的老化,让灯具在不同电压进行老化,在切换过程中,三种电压不能同时给LED灯具,不然就会混压,非常危险!如何才能给灯具提供正确电压?关键点是要安全,不能混压!通过按钮需要能自由切换!

网友A:
需要将三个继电器的线圈互锁吗?

网友B:
一台变压器的3个电压分接头,用3个接触器(小电流可以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C:
转换时允许短时失压的话,或可设一个停止按钮,三个起动按钮。

网友D:
回复:出个电路供参考:

电路原理说明:本图由4个直流继电器组成,其J1、 J2、J3 这3个继电器的分别控制3个调压器(即它们的常开触点分别作3种电源与3个调压器的电源开关),K1、K2、K3为双触点按钮,分别作3个调压器的工作启动按钮。

     J0继电器与R1、C1 组成点动控制电路,它受K1~K3这 3个按钮控制,这3个按钮为点动按钮,其按下时间应大于1秒:如按下K1按钮,使J0支路通导,由于C1要保持原0V电压不变,故使J0电压=24V,使J0立刻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1~J3失电断开。随之J0的内阻对C1充电,使C1电压由0增加,使J0的电压由24V 下降,延时0.5秒,J0的电压低于其最小吸合电压时,J0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24V又加在J1~J3的上端),由于此时K1仍处于闭合状态,故使J1继电器得电吸合自锁(使第一个调压器工作)。延时1秒后,K1按钮抬起,使J0失电,C1此时将通过并联电阻R1放电,直至C1电压为0.。即K1的抬起对J0无影响。

     如再按下K2按钮,又使J0立刻得电吸合,由于J0常闭触点断开时刻前于J2吸合的动作时间,故使J1~J3的电源先断开0.5秒后(此时3个继电器皆处于断开状态),J2继电器才得电吸合即自锁。即先使第一个调压器断电,后使第二个调压器工作。此电路只要不同时按下2个按钮,只会使按下按钮所对应的调压器工作。另二路处于断电状态。

网友E:
这个用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控制一下,想怎么切换就怎么切换,非常简单。

而且后续改造余地非常大

这种电路板,淘宝上随便买,几十块钱而已,最多100多块钱,还带着继电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