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封星点的接触器触点总是烧坏

楼主(2014-07-22):
我公司有2台220KW螺杆制冷机组,采用星角启动,接触器主回路为施耐德LC1-D245,星点接触器为施耐德LC1-150,其中一台封星点的接触器触点总是烧坏,最近4天里连续烧坏了2台接触器触点,换上新接触器后,把电机出线拆除后试验控制回路,切除转换正常,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启动的时候有没有测电压  看看是不是压降问题 。 若果有好的解决办法请分享

网友B:
起动电流太大了,查看一下原因

网友C:
你那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呢,220KW的吗,跟你的接触器匹配么,,,是不是压降大了,接触器吸和不牢烧了呢,,,还有,那么大功率的电机线一定很粗,,往接触器上接的时候要使大劲扭紧啊,

网友C:
有解决办法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D:
1、螺杆制冷机组属于中重载启动负载,而星三角适合中轻载启动负荷!

2、螺杆制冷机组如果实际制冷大于需求量较多时会启停很频繁,需要把接触器容量最少加大一级;

网友E:
试着换大一级的接触器吧

网友F:
星三角的控制逻辑是否有问题?

网友G:
接触器换大一级吧,肯定解决问题,还有,记得接触器上面的接线部位要拧紧

网友H:
恩 换个 电流点的接触器

网友I(2018-03-15):
烧毁星接触器,多数是弧光短路和感应电动势造成的。你可以把星角接触器互锁,以增加切换的时间,来减弱弧光短路和感应电动势的效应。

网友J(2021-04-12):
试试KB0,专门解决接触器老烧的问题。应用于频繁启动,重载,环境恶劣场所。

网友K(2021-06-08):
用星三启动只适合中轻度负载,这种重负荷建议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