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真的不太懂的新手啊

楼主(2014-07-22):
我想问下这种情况L2 L3不短路吗?求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L2/L3接的电压表,不会了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会认为L2、L3会短路呢

网友C:
有两个熔断器 怎么会短路呢!~!~!希望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2/L3接的电压表,不会了

网友E:
三相四线制,三根相线的相序相差120度,不会短路的

网友F:
我跟你说啊,,L2L3中间接的是电压表,,电压表有个特性就是它的内阻无穷大,相当于断路,所以不会断路,,,

如果你那接的不是电压表而是电流表的话就短路了,因为电流表也有个特性就是内阻无穷小,相当于通路,

网友G:
楼猪实在得加强基础知识学习了

网友H:
不会短路,电压表相当于负载和接触器线圈一样。

网友I:
没看出有短路啊!在图纸上有一根线直接连接才是短路。

网友J:
 L2/L3接的是电压表,不会短路,要是电流表的话就短路了

网友K:
电压表是断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这个新手真是够新的,6楼的解释多看看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F:
我跟你说啊,,L2L3中间接的是电压表,,电压表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