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数显验电笔疑问

楼主(2014-07-22):
我的一支感应数显验电笔,现在验电时,显示全部的数字,12V、36V、55V、110V、220V五段电压值(也显示高压符号)。我测的是220VAC,直接检测法。
这是为啥呢?看说明书,应该只先显示测试的实际值。

顺便分享一哈这款验电笔的使用说明书。(来自网络)

感应数显测电笔的使用方法

该新型测电笔适用于直接检测12v~250v的交直流电压,和间接检测交流电的零线、相线和断点,还可测量不带电导体的通断。读数直观,功能齐全,价格便宜。遗憾的是网上没有一篇详细而准确的说明,甚至厂家也不附带说明书或者语焉不详,故本人撰写此文,以方便我们普通消费者。

使用方法:

一、按钮说明:

A键 “DIRECT”:为 直接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远),也就是用电笔金属前端(简称批头)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B键 “INDUCTANCE”:为 感应/断点测量键(离液晶屏较近),也就是用批头感应(注意是感应,而不是直接接触)线路时,请按此按钮。

不管电笔上文字如何印刷,通常而言,离液晶屏较远的为 直接测量健,离液晶屏较近的为感应/断点测量键。若不是这样布局,则表明为山寨或劣质产品,为了您的安全着想,不建议购买。

二、直接检测:

1. 轻触 直接测量(DIRECT)键,测电笔金属前端直接接触被检测物:

1.1  最后数字为所测电压值(本测电笔分12V、36V、55V、110V、220V五段电压值,通常≤36V 的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1.2  未到高段显示值70%时,显示低段值;

1.3. 测量非对地的直流电时,应手碰另一极(如正极或负极)。

2.电笔直接接触到火线时,无论手有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指示灯都会立刻亮起:

 2.1  手没碰到任一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2V ,此数值不准;

 2.2  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此数值不准;

 2.3  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220V,此数值准确;

 2.4  综上所述,在手没有碰到任一测量键的情况下,一旦指示灯亮起,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3.手碰到 直接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 人体、火线、零线、地线、金属等导电物体时,指示灯都可能会亮起,此时实际电压以读数为准,若无读数则表明无电压。

4.手碰到 感应/断点测量键时,电笔直接接触被检测物时,有两种情况:

 4.1  指示灯亮起,并显示 110V ,就表明有交流电的火线 220V ,切记切记!

 4.2  指示灯不亮,但出现“高压符号”,请参见 “三、间接检测” 中的 1,2 两点。

三、间接检测(又称感应检测):

1.感应检测:轻触 感应/断点测量(INDUCTANCE)键,测电笔金属前端靠近(注意是靠近,而不是直接接触)被检测物,若显示屏出现“高压符号”,则表示被检测物内部带交流电。

2. 断点检测: 测量有断点的电线时,轻触 感应/断点测量(INDUCTANCE)键,测电笔金属前端靠近(注意是靠近,而不是直接接触)该电线,或者直接接触该电线的绝缘外层,若“高压符号”消失,则此处即为断点处。

3. 利用此功能可方便地分辨零、相线(测并排线路时要增大线间距离)。检测微波的幅射及泄漏情况等。

四、注意事项:

1. 按键不需用力按压。

2. 测试时不能同时接触两个测量键,否则会影响灵敏度及测试结果。

五、免责声明: 以上仅属个人观点,您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若您按照本文档里的说明去操作,表明您同意了责任自负,因此发生的任何意外和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网友A:
应该是测得的实际数值显示亮度高,而其他数值比较暗淡吧     据我师傅讲   那是感应所致

网友B:
感应的就是测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得的实际数值显示亮度高,而其他数值比较暗淡吧 ...

有这种现象

网友D:
  这种测量只是大约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