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4-07-23):
  1、继电器不断开

  1)负载电流大于SSR的额定切换电流,这样会使继电器永久短路,此时应使用额定电流较大的SSR。

  2)在继电器所处的环境温度下,对于所承受的电流来说如散热不良,会损坏输出半导体器件,此时应使用较大的或更有效的散热片。

  3)线电压瞬变引起SSR输出部分穿通,此时应使用额定电压较高的SSR或提供额外的瞬态保护电路。

  4)使用的线电压高于SSR的额定电压。

  2、切断输入后SSR才断开

  在SSR应该断开的时候,测量输入电压,如果测得的电压低于必须释放电压,表明断电器的释放电压太低,应更换继电器如果测得的电压高于SSR的必须释放电压,则是SSR输入端前面的线路有问题,必须改正。

  3、继电器不导通

  1)在继电器应该导通时,测量输入电压,如果该电压低于必须动作电压,表明SSR输入端前面的线路有问题;如果输入电压高于必须动作电压,查对电源极性并在必要时加以更正。

  2)测量SSR的输入电流,如无电流,则系SSR开路,该继电器有故障;如果有电流,但低于继电器的动作值,是SSR前面的线路有问题,必须改正。

  3)检查SSR的输入部分,测量SSR输出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低于1V,表明继电器以外的线路或负载开路并应进行修理;如果存在线电压,则可能是负载短路,使电流过大引起继电器失效。

  4、继电器工作不规则

  1)检查所有接线是否正确、连接不牢或不正确产生的故障。

  2)检查输入和输出的引线是否在一起。

  3)对于非常灵敏的SSR,噪声也能耦合到输入端而引起不规则导通。

  5、交流电动机或螺线管负载造成颤动

  由于交变的dv/dt问题,SSR可以有半周波动,此时,采用缓冲器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