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通过485口通讯,组态只能控制PLC,不能显示。也就是组态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受数据。

楼主(2014-07-23):
PLC是台达EH3系列,组态是世纪星。先在世纪星中组态一个按钮和一个指示灯,然后与PLC通过232转485线缆通讯,也就是用台达的485口。然后在组态里点按钮,PLC的输出指示灯亮,但是组态里面的灯不亮,也就是组态能够发送数据控制PLC但是不能读取plc中的数据,怎么回事?该如何调整?

网友A:
组态里的PLC通讯站号是不是设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里的PLC通讯站号是不是设成0了?

确实是这样!吧PLC站号改成1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台达的PLC站号如果设为0,表示忽略站号的广播方式通讯,这时候触摸屏或上位机对PLC只发数据而不收数据,因为很多时候在用PLC编程软件的时候,在不清楚PLC通讯参数有没有被更改的情况下,可以在通讯设置中,把通信站号设为0,就可以不管PLC是多少站号都能进行通讯格式侦测,久而久之很容易误认为PLC站号为0,其实PLC真正的站号是放在D1121的寄存器中的,出厂设置都为1,也只有通过梯形图或寄存器编程的方式才能真正更改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PLC站号如果设为0,表示忽略站号的广播方式通讯...

大神!能给我你QQ号吗!?之后有问题好再问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PLC站号如果设为0,表示忽略站号的广播方式通讯...

还有没改站号之前,用台达编程线也就是232那个,可以正常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台达的PLC站号如果设为0...

 谈不上啥大神,正好知道罢了,公司QQ上不去,有问题就在论坛开贴吧,看到了我就会回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公...

恩,那好吧~前面那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没改站号之前,用台达编程线也就是232那个,可以正常通讯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用台达编程线正常通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台达编程线正常通讯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没改站号之前,也能正常的控制和读取

网友A:
RS232状态下,本来就是一对一通讯,站号就不起作用,RS485是支持一对多的,所以必须有站号来区别同一个端口下的多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状态下,本来就是一对一通讯,站号就不起作用,...

哦~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