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信号如何进入PLC

楼主(2014-07-23):
有没有一款器件能把PTC信号转换成I/O信号进入PLC?

网友A(2018-09-18):
PTC 信号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也有的是指一种发热丝, 如果是热敏电阻,一般应该是指PT100,PT1000这些温度探头,耐特PLC就有直接接热电阻的专用模块,可以直接读到温度值; 如果是发热丝,就直接PLC驱动接触器或驱动固态继电器就行。

网友B:
PLC要有模拟量模块,温控探头加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