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步进电机?

楼主(2014-07-23):
        步进电机是一种作为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一步一步运行的,其特点是没有积累误差,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选择步进电机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步进电机驱动器原则,先明确负载特性,再通过比较不同型号步进电机的静力矩和矩频曲线,找到与负载特性最匹配的步进电机。
  确定步进电机拖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负载轴上加一杠杆,用弹簧秤拉动杠杆,拉力乘以力臂长度既是负载力矩。或者根据负载特性从理论上 计算出来。由于步进电机是控制类电机,所以目前常用步进电机的最大力矩不超过 45Nm ,力矩越大,成本越高,如果您所选择的电机力矩较大或超过此范围,可以考虑加配减速装置。
  确定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转速:
  转速指标在步进电机的选取时至关重要,步进电机的特性是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扭矩下降,其下降的快慢和很多参数有关,如:步进驱动器的驱动电压、电机的相电流、电机的相电感、电机大小等等,一般的规律是:驱动电压越高,力矩下降越慢;电机的相电流越大,力矩下降越慢。在设计方案时,应使电机的转速控制在 1500 转/分或 1000 转/分。
  根据负载最大力矩和最高转速两个重要指标:
  如果您认为自己选出的电机太大,可以考虑加配减速装置,这样可以节约成本,也可以使您的设计更灵活。要选择好合适的减速比,要综合考虑力矩和速度的关系,选择出最佳方案。
  最后还要考虑留有一定的(如百分之30 )力矩余量和转速余量。尽量选择混合式步进电机,它的性能高于反映式步进电机;尽量选取细分驱动器,且使驱动器工作在细分状态。
  选取时且勿走入只看电机力矩这一个指标的误区,也就是说并非电机的扭矩越大越好,要和速度指标一起考虑。
  在转速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驱动电压高一点的驱动器。
  在选购时是采用两相步进电机还是三相步进电机,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要步距角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