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计算在强制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2014-07-23):
我哪里写错了还是其他的原因,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计算值太大,超过32767,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值太大,超过32767,溢出了。

 呵呵~~

网友B:
你可以调用scal 那个库文件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调用scal 那个库文件来计算

 请具体说一下

网友C:
      这是对转换公式“T=(AIW0-6400)*100 / (32000-6400)” 编写的整数字的运算程序,由于LW0(即AIW0)的取值范围:6400~32000,而运算选用字存储器乘法指令,故当AIW0值过大时,必然会造成运算溢出的错误。改正的办法:

1、将AIW0先转换为双字输入给LD0,

2、上式的减、乘、除运算都改为双字运算。

   改后的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