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与PWS68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4-07-23):
FX2N通过485BD与PWS6800进行通信,在ADP软件和PLC的编程软件中设置相同的通信参数后,请问PLC程序还需要怎样编写,需要应用哪些指令,如何编写?望高手赐教,谢谢!(对教科书上的RS指令不是很明白)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呀,检测一下通讯线吧

楼主:
感谢,需要在用户程序中编写通信指令吗?

网友B:
程序中不要编写程序,若通讯不上,就执行一次PLC内存清除,重新上电后在下载,下载时选择参数设置一起下载,完成后PLC断电重启,这样就可以了,曾经做过485BD与威纶通和MCGS的通讯。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真的奇怪了

网友A:
原来如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