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有奖互动:你来提问我来答

楼主(2014-07-23):
活动介绍:

在你使用施耐德变频器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或是有哪些问题是需要专家来帮忙解决的,欢迎大家来踊跃提问。每周我们将进行问题汇总然后进行逐一解答,每月从中抽取5名用户进行奖励5MP

MP已发到每个人账户,请各位查看

chuansh5410
happl
从未被超越
诚立电气
strongingli
qq329345277

网友A:
我们单位有一台90千瓦的电机是用施耐德变频器控制的,在使用中发现遇到打雷或电压波动时经常出现故障,请问是何原因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施耐德ATV302变频器出现PHF错误代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公司这两天接了新的订单,一条生产线运转起来了,我们用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是ATV302,功率是2.2KW,设备运行结束,全部停机,按照正常情况下,所有设备停止运行。突然感觉有台电机嗡嗡响,声音不大,要嘈杂的车间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这个电机带的传送带没有运转,摸电机电机温度在升高,打开配电柜发现变频器显示DCR,不明白啥意思,手册上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按了复位停止键恢复正常,仔细分析怀疑变频器有输出导致的,为什么没有停止呢?不是信号问题,可是重新上电运行后没有问题,请大家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ATV71系列如何做电机识别运行??谢谢 !

网友C:
现在有没有能做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控制变频的。例如一个施耐德变频器AV系列的,控制输出到5台电机,并且这5台电机之间连锁。

网友D:
现场一个ATV61变频器带一个低温泵,低温泵引出两个PTC信号,常温下测量其1电阻在50欧姆左右,其二在60欧姆,另外有60V左右的感应电压(低温泵启动后有100v左右),
现将两组PTC分别接入变频器段子TH+,TH- ; LI6 ,OV, 并在故障管理里选择管理后, 只要一启动就报PTC故障,
不明白是哪里有问题了?

另外有个问题,假如变频器的热保护电流设置在100A(电机额定电流)左右,电流限幅大概在190A(默认值)左右,那电机能在电流限幅运行多少时间会报故障?

网友E:
大功率施耐德变频器ATV68/78主回路已通电,为什么有时会提示NLP(主回路未通电)?

网友E:
施耐德变频器ATV68/78在2线控制时运行命令能否延时起动?

网友F:
ATV312变频器

1、如何在变频器直接设置让电机反转。

2、当设置成变频器自身电位器调速时,变频器电位器给定模式为百分比给定,如何改成直接给成频率。

3、如何快速从端子启动切换到面板启动,因为默认的时候cd1被CHCF隐藏,而CHCF又被LAC隐藏。

4、当LAC设置为L3后,再次恢复到L1后,CHCF不能自动隐藏。

5、能否接个远程面板,如接到控制柜柜门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