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4-07-23):
    1、蜂鸣器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答:蜂鸣器功能,是数字万用表的附加功能,一般做在2KΩ档,一般是当测量阻值为50Ω以下的线路(或电阻)时,内置蜂鸣器发声。这个功能在实际中,作用很大,可以提高测量线路通断的工作效率,是电子检修的仪器仪表必备功能。

    2、为什么数字万用表在200Ω档短接不回零呢?

  答:在200Ω档,由于线路、仪表内阻及接触点存在阻值,所以短接时,有一些尾数是正常的,这个尾数在使用中会越来越大,不可调整,但是可以通过擦洗线路板、紧密接触点来减少数值。可以在使用中,先短接,并记下数值,在测量中减去就可以了。

  3、如何确定数字万用表是好的?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将每个功能量程都试一下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检测时,先要找到检测源,但是一般用户都自备标准检测源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检测就可以用定性加一点定量的方法来测量。基本方案,就是找到检测源,然后按着说明书使用一遍就行了。

  4、如何校对数字万用表?

  答:数字万用表与其它测量仪器一样,出厂时,厂家都是调校好的,所以如没有什么大的明显的问题,请不要随意调校。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其表头一般是一个电压表,所以要校对其它档位时,一定要先调校直流电压档,这一档就是业内人士所称的基本档,这一档一失准,基本上每一档、每一功能(电阻档除外),都有可能失准。一般万用表会在每一个功能设置一个电位器(如直流电压档)或多个电位器(如温度档),也有没有设置电位器的(如电阻档)。有电位器的好办,输入检测信号,再直接调校就行了;没有电位器的,一般不会失准,万一失准的话,有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线路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5、如何判断(检测)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DCV)是好的?

  答:检测时,先要找到检测源,因我们是定性加一点定量测量,所以可用的检源很多,家用的检测源有,1.5V碱性/碳性电池(1号、5号/AA、7号/AAA)、1.2V充电池、手机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等等。检测时,将数字万用表拨到所需的直流电压档,按说明书插好表笔,连接好检测源,在液晶上读取读数就可以了,只要测量的数值,在所标称的电压左右就可以了。

  PS:再重复一遍,我们是定性加一点定量测量,所以才可以用这些源,因这些源的电压不是很稳定,像1.5V的电池,新电池有可能达到1.6V多,旧电池则可能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