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B编写软件控制PLC实例

楼主(2014-07-23):
想用VB编一个软件,能够监控PLC的I/O口状态,并且能对软元件置位复位,PLC是FX3U,用途就是控制伺服电机,用软件来替代机械按钮,有哪位大神会的,能否给个指导。

网友A:
如果你有VB基础的话,查阅一下VB的串口编程,应该能解决。

如果没有编程基础。建议用个小的触摸屏算了。VB加电脑也有费用,而且开发耗时。不如触摸屏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VB基础的话,查阅一下VB的串口编程,应该能解...

网友B:
直接用组态软件,费用大概2000多元,不过几个点,有点浪费了,

直接用触摸屏,国产的7寸屏,也就600元不到,几分钟搞定。

VB也可以做,直接用MSCOM通信控件,也很简单,不过要有VB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组态软件,费用大概2000多元,不过几个点,有点...

网友C(2014-09-26):
用VB也不是很 困难啊,懂通信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4-30):
我也想学VB控制PLC,希望大神指导或给指导资料3570565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