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温度控制器通电后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14-07-23):
空调温度控制器通电后为什么不显示?

在过去客户的咨询当中,客户一般都会问及一些空调温度控制器常见故障的问题,为了方便大家可以简便排除这些空调温度控制器常见故障,我们为您分析了空调温度控制器通电后不显示的原因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故障的排除方法。

通电后空调温度控制器无显示;一般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  检查空调温度控制器端子是否接好零火线,以确保零火线电源正常

2、  检查液晶主板和驱动电源之间排线是否松动

3、  有电源开关的温度控制器应把开关打在“OFF”或者是“1”上

4、  空调温度控制器接线时应事先核对接线电源电压

网友A(2014-10-20):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碰到可以逐条试试

网友B(2015-03-09):
专业楼控产品生产商 杭州柏顿思纬 www.batown.com.cn 联系电话 18668156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