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B求助

楼主(2014-07-23):
谁能告诉我触摸屏管状图如何设置水流方向,或者还有什么能模拟水管的,麻烦大家了。

楼主:
没人,速度来哦喀喀喀

网友A:
"管状图5"就能够设置元件造型

网友B:
管状图6设定读取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寄存器值为1水流标识从右向左,为2水流从左向右;管状图7类似,只不过水流方向为上下垂直的。

网友C(2015-05-30):
设定读取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寄存器值为1水流标识从右向左,为2水流从左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