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BF程序修改后加载不了,求助

楼主(2014-07-23):
程序修改后,加载修改对象出现如下错误;对象131的加载操作失败基于错误E_DMS_NO_MEM,因此站已停止!您要再次启动吗?

这是什么问题???急!急!急!

网友A(2014-08-29):
控制器内存容量不够了,删掉不用的程序再运行。

网友B(2019-05-16):
我遇到过是操作员站加载版本错误,将操作员站的电脑清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