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代替触摸屏与plc通讯测试

楼主(2014-07-23):
因我是初学者,触摸屏还没买,想用笔记本来代替昆仑通态的tpc-1062ks与欧姆龙plc型号cp1h通讯来看下程序和画面的效果,我之前见别人这么做过,但我自己不知该怎么设置和连接,请知道的前辈们指点下,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啊,在线等答案那

网友A:
没有这样做过,你说的是MCGS吧

它有2种版本,一种是在电脑上安装的,好像是网络版的,作为上位机软件,可以和PLC通信的。还有一种就是触摸屏的,那个在计算机编好下载到触摸屏中,应该可以在线和PLC相连吧。这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B:
1、首先通讯线得做对;2、在软件里面将通讯参数设对(MCGSE);3、PLC里面的通讯参数要与触摸屏一致;4、模拟运行即可通讯上。

网友C:
不管是通用版还是嵌入版都可以与PLC联机的,只要你在工具里面设置通用串口付设备,再付设备下面添加你的欧姆龙PLC,在变量里面对应上你的屏与PLC的地址和变量就可以,电脑与PLC的通信线就是电脑现在PLC程序的电缆线就可以,马上试一下吧,奇迹会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做过,你说的是MCGS吧它有2种版本,一种是在...

谢谢,我用的mcgs的嵌入版,还好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通讯线得做对;2、在软件里面将通讯参数设对(M...

谢谢,今天一早问题就解决了,原来是模拟运行,我一直想笔记本代替触摸屏点连机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通用版还是嵌入版都可以与PLC联机的,只要你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