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速度比

楼主(2014-07-24):
我拿两台电机坐了测试比较,一台1细分,1台8细分,两项混合电机,1.8°,理论1细分每步1.8°,8细分为8分之1,我将8细分的脉冲数都放大8倍,初速度 加速度 高速都加大,可走下来速度两者位置没有误差,速度上就有不少误差了,明显手机1细分的速度快,我这样夸大脉冲数对不对呢?和1细分的理论应该是一样的速度啊?

 求高人指点~~~~

PS 8细分高速脉冲也就只有4800pps,一般驱动都没问题的~

网友A:
细分越多,实际上精度越高,平滑性越好。

但细分太大的话,PLC的脉冲频率跟不上。

比如同样的加减速脉冲,短时间内很明显,

1分的话,你转1圈,比如1000脉冲,脉冲频率也是1000,从0加速到1000,假设需要0.1秒,

8分的话,你也转一圈,你必须是脉冲从0加速到8000,加速曲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只要有恒心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