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循环移位指令,有一点很疑惑

楼主(2014-07-24):
效果是Q0.0通3秒,断5秒,然后Q0.1通3秒,断5秒,一直循环

为什么改变了定时器顺序,一个程序可以,一个程序就错乱了

下图为错乱程序,无法理解

情况是接通后,4个灯全部点亮,又好像在瞬间熄灭的趋势,然后又亮了,

下图为正确程序

网友A:
T37=1的时间为3秒,而T38=1的时间仅为一个扫描周期,前一段程序是用T37循环左移MB0,其MB0将在3秒内多次循环,故出现“4个灯全部点亮,又好像在瞬间熄灭的趋势,然后又亮了”。而后一段程序是用T38循环左移MB0,由于T38=1仅为1个扫描周期,故MB0值循环左移一位,故程序运行正常。

网友A:
    下面根据“Q0.0通3秒,断5秒,然后Q0.1通3秒,断5秒,一直循环”的控制要求,编写的一段程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37=1的时间为3秒,而T38=1的时间仅为一个扫描...

 移位不是说上升沿一次移位一次吗,

网友A:
回3楼:移位没有规定是用上升沿一次移位一次之说,如:T37=1的时间为3秒,程序在3秒内如循环扫描N次。移位指令将重复移位N次。如用T37=1的前沿驱动左移指令,该移位指令才只执行一次左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