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间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一新建车间,需要架电,请教各位大神地线都怎么做的?车间主线是拉三相五线吗?如果是五线,三根火线为150平方,零线70平方,地线应该用多少平方的?变压器到车间动力柜距离300米左右,我对地线的概念不是很明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地线,特请教各位大神略指点一二,小的不胜感激!尽量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五线制零线N叫做工作零线没有重复接地线正常情况下线时常有电流流过。这里所说的地线PE叫做保护零线有重复接地线,线路正常时系统电流不流过此线,电流为“0”。这条线是连接在设备机壳上的。一旦相线与机壳短路起到保护左右电流流过此线,所以此条线作用与四线制零线作用相同线径应与四线制零线相同。所以也就和N零线线径是相同的。

网友B:
地线也得不小于70方  ,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网友C:
五线制零线N叫做工作零线没有重复接地线正常情况下线时常有电流流过。这里所说的地线PE叫做保护零线有重复接地线,线路正常时系统电流不流过此线,电流为“0”。这条线是连接在设备机壳上的。一旦相线与机壳短路起到保护左右电流流过此线,所以此条线作用与四线制零线作用相同线径应与四线制零线相同。所以也就和N零线线径是相同的。

现在工厂车间低压线路应该基本都是采用的三相五线 低压柜空开采用三相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