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modbus RTU

楼主(2014-07-24):
小弟想用台达PLC modbus RTU与其他品牌伺服电机做通讯,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有的程序有CRC指令,有的没有,但看到说RTU要CRC校验,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基本上只要通信模式一致即可。

如PLC选择RS485端口号,波特率115200,7E1(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RTU,那么伺服的设置一样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这样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