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24):
三菱PLC控制2个伺服电机X,Y轴,X,Y轴有没有线性补偿的指令?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B:
小型PLC的本体没有,定位模块有,不知你选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你是想直接有这样一个指令去完成你的补偿吗?

你尝试过自己想想再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