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型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正确的原因?

楼主(2014-07-24):
工业型压力变送器压力指示不正确的原因?

1: 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解决办法: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 0.02A)Ω

2: 参照的压力值是否一定正确解决办法:如果参照压力表的精度低,则需另换精度较高的压力表。

3: 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是否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量程必须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一致

4: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与相应的接线是否正确解决办法: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4~20mA的,则变送器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如果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是1~5V的则必须在压力指示仪表的输入端并接一个精度在千分之一及以上、阻值为250Ω的电阻,然后再接入变送器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