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输入信号故障

楼主(2014-07-24):
我用一个fx 1n的plc 控制三层货梯  用了几次后出现输入有几个点一直接通  外网线路拆掉还是接通着  还有其他未用的输入点也自动一直接通着  请问各位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万分感谢 因没积分了 所以无法悬赏 以后定补上

网友A:
可能有铁屑等短路了,拆开用气吹吹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