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CPU226控制2个触摸屏有哪几种方法

楼主(2014-07-24):
1个CPU226控制2个触摸屏(smart 7寸)有哪几种方法

网友A:
没有听过PLC控制触摸屏的

网友B:
PPI,MP1,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I,MP1,以太网

有没什么资料或手册是讲这3种方法具体怎么弄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I,MP1,以太网

网友D:
一个串口接一个触摸屏,触摸屏软件里更改一下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