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十几支温度变送器 接24V直流开关电源  串 FLUK 万用表电流档   所测电流与温度  都不对应,其中换了其它万用表 还是这样

后来,在外面换 专用仪器()测 所有摸块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去除补偿温度呢 减去或者加上室温。。。。

楼主:
问题 差得离谱

0-800度的温度变送器

 室温时电流 4mA左右         用手挨上去  18  4mA左右   这是补偿的问题

网友B:
这就是你的手的温度,你用 表测量阻值看看

网友C(2014-08-27):
测量阻值,温度变送器应该有温度补偿。

网友D:
问题比较烦,建议更换变送器。

网友E(2014-12-10):
问题有点复杂,只有重新检测试试

网友F:
首先要看你的一次元件是什么,如果是热电偶,就要考虑温度补偿,如果是热电阻,不用考虑温度补偿。

但是换了标准表,检测值就不一样了,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G:
测试方法的问题吧~~~

网友H:
电流与温度不对应、

电流是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温度是什么温度,控制室显示的温度还是变送器的温度,还是你认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