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三个PLC通信

楼主(2014-07-24):
程序怎么写,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PLC-LINK功能,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B(2014-08-31):
1.用PC-Link通讯方式

2.设置链接继电器和链接寄存器的范围

3.编程,如果是练习,可以用一台PLC的触点来控制其他2台的输出

网友C(2014-10-02):
想看 ,圧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ff

网友D:
对啊  用L连接继电器

网友E(2014-11-25):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