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LED日光灯坏掉的原因

楼主(2014-07-24):
家里的LED日光灯坏了,导致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没有稳压器,电力波动导致,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本文详细来分析了导致LED日光灯坏的原因:

1、灯管的使用时间并不长,远远低于额定使用时间(2500-6000小时);原因是电源电压不适合,开关次数过多而引起的过多启动,或者是由于管脚接触不良,处理方法是查明镇流器上的数据,尽量减少开关次数,详细检查所有接触的部位和附件。

2、灯管端部只发暗光而不亮,原因是启辉器内的电容器发生短路,或者是触点粘住离不开,或者是接线有错误,处理的方法是:换上新的启辉器试看,如果是新装的灯,应仔细检查线路。

3、LED日光灯镇流器发出杂音,这种毛病主要是由于安装不合要求所致,或镇流器内部铁片(即铁芯)振动、或者灯管和镇流器规格不配合,镇流器本身发热、镇流器有局部短路等原因,这种故障的处理方法是:把镇流器用软橡皮垫垫起来,这样响声会减低些。另外详细检查接线有无错误,再就是把镇流器拆下来,单独通以额定电压,这样就可以确定镇流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4、灯管端部变色,大范围内发生黑斑、黑环或棕色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灯管内水银凝结,镇流器和灯管不配合,或者是起辉器质量不好。还应测量电压是否符合,各接触部分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你这说的不是什么LED日光灯,就是普通的充水银的日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