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S如何设置10MS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4-07-24):
改造一个旧机器,用的三菱FXOS PLC,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10MS的定时器,试了半天也不行,请用过的朋以帮忙指点下。

网友A:
FXOS没有10MS时基,没有上升沿,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找到了一个FX1S的文章,按此设置了FXOS的10MS定时器。方法是:M8028置1,T31以后的定时在就是10MS了。

网友B:
M8028置1,T31以后的定时就是10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