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0a控制电源板老烧为什么

楼主(2014-07-25):
请教下,驱动器为什么老烧L11,L21进线220V的接线端,造成PCB损坏。我量了电压都在允许范围内呀,

网友A:
看一下进线端是否有影响绝缘的外界因素,(造成短路后烧坏P CB的)

网友B:
短路,漏电。。。。。

楼主:
我量过进线端,没短路,漏电应该也不会,伺服器输入输出损坏会影响到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