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过断电后程序找不到的?

楼主(2014-07-25):
自己的设备使用wecon的HMI,和永宏的PLC。有时候整台设备断电,存储的程序在HMI上面看不到了,导致无法调用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设备断电,程序一般不会丢失,只是有的数据可能丢失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断电,程序一般不会丢失,只是有的数据可能丢失的。

就是WECON的HMI的断电保护区里面的数据丢失。有没有办法找回?其他HMI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C:
我这也有台西门子PLC的   断电超过3天,就的重新输入程序。触摸屏控制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台西门子PLC的   断电超过3天,就的重新输...

数据丢失是个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