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的1P与1P+N 以及2P有何区别

楼主(2014-07-25):
1P+N为:单极二线,就是,一个单片空气开关,和一个漏电保护模块组合在一起的开关,火线,零线一起进出组合开关,当漏电发生时漏电模块带动空气开关跳闸,火线和外网电断开,但是零线是不断开的。
2P为:二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一个2片空气开关加一个漏电模块。当漏电发生时漏电模块带动空气开关跳闸,火线、零线都与外网电断开

楼主:
现在一般用2P的,1P的话如果接错问题就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A:
最好选择2p的。

网友B:
最在的区别还是在外形上吧。看你安装的目的、位置等,尤其是位置,有的地方空间小,2P的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