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互锁和联锁的区别

楼主(2014-07-25):
 电气自锁,互锁,连锁一般是指接触器,继电器,接触器动作后断开开关后该接触器由该接触器常开联锁将电路连通接触器维持得电状态叫自锁。A接触器动作后B接触器断开,B 接触器动作后,A接触器断开叫互锁。连锁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叫联锁。在电路中是指A接触器动作后,后续B、C、D接触器将自动完成规定动作。
1  所谓自锁,即依靠接触器自身的辅助触点而使其线圈保持通电的现象。
2  电器控制或机械操作机构用语。比如电器控制中同一个电机的“开”和“关”两个点动按钮应实现互锁控制,即按下其中一个按钮时,另一个按钮必须自动断开电路;
3  基本上连锁就是使电气设备相互制约的关系。

网友A:
   只知道 正反转的的互锁 ,别的不太清楚

网友B:
我只知道手与脚丫子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手与脚丫子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手与脚丫子的区别。

 好好说话 很困难吗

网友E:
能写的明了一点么,看着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