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PID问题

楼主(2014-07-25):
最近新做一个项目要用到PID调节我没搞过请教一下 大家
是这样的我的冷水阀门要求湿度在55以上控制湿度(除湿)55一下10分钟就控制温度
我用PID向导生存的 PID只能由 SM0.0驱动 我不会做PID程序所以只能用向导
我是这样做的 生成两个PID 程序 湿度55以上就把第一个PID 输出值传到阀门地址
湿度55以下就把第二个PID 输出值 传到 阀门的地址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如果不行请教一下大家 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么

网友A:
PID是对某一模拟输出进行不断的调节,按照你所说的好像不需要PID调节,只需要简单的模拟量控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D是对某一模拟输出进行不断的调节,按照你所说的好像...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两个PID都是一直运行的,但是要同时控制一个阀门,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中间变量啊,当满足55度以上的时候吧第一个PID的结果给阀门控制,同理满足55度以下10分钟后就把第二个PID结果给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