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中,中性点为什么不能调节负载平衡?

楼主(2014-07-25):
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中,中性点为什么不能调节负载平衡?

中性点如何调节负载平衡?

网友A:
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中没有中性点。如果你三相负载不平衡的话,中性点不可能让负载三相平衡,中性点的作用是保证三相电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