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接地电容电流是指什么?如何实现监控?

楼主(2014-07-25):
单相接地电容电流是指什么?如何实现监控?

网友A:
每相输电线和大地构成一个分布电容,输电线就通过这个电容对地放电。正常运行时这个电流很小。故障时,单相接地电容电流会很大,如果电流6-10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电容电流小于30A,35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电容电流小于10A,那没问题。如果大于这个就要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或低电阻接地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