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中的端子该如何配置?有各种不同的线缆,有电机的电源线,有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控制线,

楼主(2014-07-25):
电气柜中的端子该如何配置?有各种不同的线缆,有电机的电源线,有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控制线,由于特殊原因都在一个电气柜中,这些都要出线,端子该如何选择,比如电机的现是有25MM的,控制线有1。5和2。5的还有部分电源线是10mm的,该怎么选配接线端子,又该如何组合放在柜子里?

网友A:
端子也按照电流的规格来配,除了地线为双色外,其余都可以为灰色的端子。

网友B:
一、有多少出线装多少端子,有几种装几种。

二、把相近电流的端子统一,如2。5的和1。5的都装成2。5的。减少端子规格。

网友C:
按主回路、控制回路分,还要按电源类别分,比如交流、直流、电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