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20。p0305,电动机额定电流零到二倍的变频器额定电流。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是零到

楼主(2014-07-25):
西门子变频器m420。p0305,电动机额定电流零到二倍的变频器额定电流。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是零到二倍

网友A:
一般就是输电机名牌上的额定电流啊。

西门子定义

"对于异步电动机,电动机电流的最大值定义为变频器的最大电流(r0209)。

对于同步电动机,电动机电流的最大值定义为变频器最大电流(r0209)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