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控制伺服电机编程实例

楼主(2014-07-25):
各位大神,我刚刚接触欧姆龙cp1e控制伺服,对里面的指令不是很懂,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学习。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手册上有简单的实例,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多看点书,看时间长了就回了

网友C(2016-04-18):
平时我们用到的指令就PLS ORG  ACC这三个指令用的比较多,在编程手册里看看就可以了无非就是一个加减速度,一个速度,一个位置,一个启动频率

网友D(2017-05-14):
下载学习学习,希望有帮助!

网友E(2017-12-2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2018-05-09):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多看点书,看时间长了就回了

看什么书,介绍一下

网友H(2018-06-0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正在学习欧姆龙的,谢谢楼主!

网友J(2018-07-22):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厉害了

网友K(2019-05-27):
谢谢,帮助很大。很希望今后还能继续交流

网友L:


网友M(2020-05-07):
这个需要自己多看点书,看时间长了就回

网友M:
手册上有简单的实例

网友N(2021-01-21):
引用 网友C:
平时我们用到的指令就PLS ORG  ACC这三个指令用的比较多,在编程手册里看看就可以了无非就是一个加减速度,一个速度,一个位置,一个启动频率...



多谢指点,这句话新手会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