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程序自动流程一启动就自动暂停

楼主(2014-07-25):
    我就职于一家饮料公司,最近有一条生产线出现了程序一启动就暂停的情况,为西门子S7-300配winCC触摸屏操作,程序是在进行到启动一个电机的时候暂停的,电机只要启动,2秒内肯定停掉,电机量了各项参数,线圈电阻,对地绝缘都正常,电机功率为18KW,在运行的那2秒,量了下电流也看不出什么异常。PLC是直接通过输出点控制接触器的,没有任何中间控制元件,线路所有接线头都紧过了。。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求高手们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监控运行程序看看 ,这个是最容易找出问题的

网友B:
电机启动有反馈吧,找找看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的运行信号没有送到PLC,导致程序连锁跳停。如果能监控下程序最好,不行的好。就看看电机 的运行信号。

网友D:
这个比较容易判断吧

1、电机是受到PLC控制的,如果电机停了,那可以确定是PLC发出的吗?

2、PLC为什么要发出这个停止的信号呢? 如果不是程序本身bug的话,那说明PLC收到了一些异常输入量,判断为 停止运行。

你去查查 电机停止的时候 他都收到哪些输入量 不就知道了吗?

有些信号可能是尖峰类型的,普通的电工仪器 未必能捕捉到,但是也许PLC的输入却捕捉到了,导致了错误。

按流程 确认下来 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E:
液位、温度、流量信号有什么异常没

网友F:
分析停机原因,好对应检查;

起动时停的,不知与电流信号有不有关系。

网友G:
看看起动条件是否满足,估计哪里保护了

楼主:
 没办法,按照各位的判断,我的想法也是,直接插电脑看。。无奈厂里<此处内容被屏蔽>制度,维修部门跟工程技术部门分家,还得找别人看,艹,自己有电脑也不准插上去。。。

网友:
参照一楼思路排查故障点。重点看看电机运行是否反馈给PLC.

网友H(2014-09-03):
找到问题没?.............